[求助] classAB浮动电流源其中一个截止了

楼主(2025-03-03):
求助求助!
最近在练习怎么偏置classAB,用cadence仿真之后发现两个浮动电流源总是nmos截止,电流从pmos一边流过,这是为什么呢,该怎么改呢?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

设计尺寸

设计尺寸

网友A:
你M2的偏置不是很不合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2的偏置不是很不合理吗

我是第一次搭,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能麻烦你说清楚一些为啥偏置会变成这样吗

网友:
L 需要取那么大吗

网友B:
上下拉电流不匹配。这很正常。不用管,实际也不是工作在这个仿真状态。
你要把运放搭起来,差模的话有共模反馈,单端的话首位相连也存在反馈,在反馈成立后,这两个管子的电流才能均衡。
没有反馈,即使尺寸匹配再好,工艺角偏一下还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电流不匹配。这很正常。不用管,实际也不是工作在这个仿真状态。
你要把运放搭起来,差模的话有共模 ...

请问一定需要共模反馈模块吗?因为我们需要低功耗设计,共模反馈会不会消耗过多功耗?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在仿真看管子是否都正常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需要先接成负反馈吗?还是先开环输入,调整好各个管子的尺寸再闭环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定需要共模反馈模块吗?因为我们需要低功耗设计,共模反馈会不会消耗过多功耗?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 ...

接成负反馈是为了获得直流工作点。直接开环直流工作点未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