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kill

楼主(2025-03-03):
打开了一个virtuoso进程并随便打开了一个电路图,长时间不使用这个virtuoso进程,再点击这个电路图时,CIW窗口就会报错*Error* ddMapGetFileViewTyp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dUserType (type template = "b") - nil ,只能关闭这个virtuoso重新启动一个才行,请教各位大佬!感谢!

网友A:
报错看是你内存耗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看是你内存耗尽了

确实也会有too many files...的warning警告,请问这个要怎么清理内存呢,网上的教程让设置更大的最大句柄数,但应该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也会有too many files...的warning警告,请问这个要怎么清理内存呢,网上的教程让设置更大的最大句柄 ...

如果是电脑上虚拟机的话就要多分配内存给虚拟机,如果是服务器建议增加预算

楼主: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