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单位增益放大器的电荷泵类型电流和带宽问题

楼主(2025-03-03):
小弟最近在做如图类型的电荷泵电路,对这个电路还有一些问题。一是这里面的运算放大器GBW是不是要大于电荷泵的工作频率,二是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级电流是不是要大于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求大佬解答,或者有相关的论文也可以

网友A:
一、这个运放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箝位,抑制电荷分享,运放GBW决定了每个周期内,箝位的跟随情况。要完全发挥这个功能,运放的GBW肯定要大于工作频率。但实际情况中,运放GBW不够也并不意味着完全失效,只是箝位不完美,假如CP输出点摆幅不大,有轻微的电荷分享或许不会影响PLL性能,具体情况需要仿真验证。
在某些节省的设计中,图中Va节点直接与一个直流电压源相连,电压取自CP输出点的平均电压,当然这些CP输出点波动都不大。
二、可以想想电流小了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这个运放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箝位,抑制电荷分享,运放GBW决定了每个周期内,箝位的跟随情况。要完全发挥 ...

感谢指点

网友:
如果N,P电流源是完美的情况下,当然复制的越准越好,带宽和增益都越大越好,但是N,P实际上不是完美的,特别是如果再打开mismatch,无法预测到底向哪个方向偏,这时候你复制的越准其实不一定使整体的电荷向LPF注入的更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这个运放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箝位,抑制电荷分享,运放GBW决定了每个周期内,箝位的跟随情况。要完全发挥 ...

运放不就是是个直流电压源?

网友(2025-08-20):
贴主你好,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运放的输出电流应该是要在-2Icp~2Icp之间比较合适,不知道你最后是如何设计这样的运放的?我在想是不是要用classAB结构去设计?请问您最后解决了吗,或者有相关论文可以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