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OT是PWM还是PFM啊?

楼主(2025-03-03):
如题,我在看一些PWM/PFM自切换文献时,发现PWM的部分都讲的很详细,但是一到PFM基本都是只有个切换的逻辑电路就没了,还有就是AOT我看是恒定工作频率的啊,但是有些文献又用于PFM控制,不是很明白
请问自适应导通时间(AOT)控制在COT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属于PWM还是PFM啊
COT恒定导通时间所以是PFM?
AOT恒定工作频率所以是PWM?
是这样吗
还有,为什么说AOT是伪固定频率?

楼主:
有大佬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也学习一波,题主看一下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习一波,题主看一下对吗

AI会受提问者的引导影响,不一定准,我这里就有一篇用AOT做PFM控制的论文。

当然也有AOT做PWM的,所以我有点混乱
我想到的解释是AOT直接用是PWM,然后要做PFM的话就给他跳周期,
但是就如这篇文章里一样有些地方没有类似的逻辑,直接就把AOT当PFM用,看不太懂

网友:
我个人挺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B:
AOT是基于纹波的控制模式,它的特点就在于可以在PWM与PFM之间无缝切换,即:在CCM模式工作时,它是恒频的,可以视作PWM;在DCM模式工作时,它的频率公式随着负载电流而变化,因此发生了frequency的变化,可以视作PFM。
还有,为什么说AOT是伪固定频率?因为在CCM下,频率公式是跟VOUT, VIN有关的,控制器只能在固定工况下恒频。不过,这也解决了COT即使在CCM也会随着负载而变频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OT是基于纹波的控制模式,它的特点就在于可以在PWM与PFM之间无缝切换,即:在CCM模式工作时,它是恒频的, ...

感谢大佬回复!
还是有一点疑问
这是推导过程和电路图,根据推出的(1)式只要负载固定了之后频率fs也固定了,在DCM下也不变,大佬帮忙看下我是哪推的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回复!
还是有一点疑问
这是推导过程和电路图,根据推出的(1)式只要负载固定了之后频率fs也固定 ...

补一下仿真图,中间DCM好像是跳周期的方式变频,而且这个R信号不知道为啥跟S贴的很紧,甚至还先跳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回复!
还是有一点疑问
这是推导过程和电路图,根据推出的(1)式只要负载固定了之后频率fs也固定 ...

上错号了,那个210是我小号

网友(2025-04-03):
引用 楼主:
上错号了,那个210是我小号

你在CCM下仿真,相同VIN,VOUT下是能够正常工作并在各负载保持频率的吗?如果是的话,你DCM似乎不应该有问题的。你的ZCD有没有工作?

看了下你的频率推导,好像没问题

网友:
你的CCM频率推导没问题,DCM的感觉是没理解好。进入DCM的原因就是负载电流小导致电感电流触零(如果你的ZCD正常工作),此时转换器自然就工作在断续模式,也就是说电感电流触零是因,VOUT的变化是果。至于此时的频率是如何推的你可以找硕博论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一下仿真图,中间DCM好像是跳周期的方式变频,而且这个R信号不知道为啥跟S贴的很紧,甚至还先跳高电平
...

s和R信号贴在一起的问题解决了,是电容值给的有问题,偏大和偏小都不行,超过1p的偏差都会贴在一起,做了下扫描,我这个电容给7p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