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关于dbget的疑问

楼主(2025-03-03):
50资产
各位大佬们你们好,我在使用dbget命令时,遇到一些问题在网络上查了很多资料依旧没办法解决。
        首先我想选中一个insts在alpa层pin的name:
                dbget [dbget [dbget top.insts.name -p cell_name].instTerms.layer.name ALPA -p2].name
        这样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我看道可以结合条件筛选{}一起使用,于是我在思考是否可以如下操作:
                dbget top.insts.instTerm {.layer.name=="ALPA"&&.inst.name=="cell_name"}
但是我发现这样的命令完全无法使用
于是尝试更简单的命令验证条件筛选{}的用法,比如:
                dbget top.insts {.name=="cell_name"}
                dbget top.insts.instTerms {.layer.name=="ALPA"}
这两种命令结果都是0x0
        于是我检查了ALPA层数据库数据是0x123456,于是更改了命令:
                dbget top.insts.instTerms {.layer==0x123456}
这样可以得到所有ALPA层的instTerms

最后我的疑问是:
1.选中一个insts在alpa层pin的name 是否可以使用条件筛选{}
2.为什么这两条命令返回值都是0x0
dbget top.insts {.name=="cell_name"}
dbget top.insts.instTerms {.layer.name=="ALPA"}

网友A:
dbget top.insts.instTerms.layer {[regexp {ALPA} .name]}
这样呢?

网友A:
1.选中一个insts在alpa层pin的name 是否可以使用条件筛选{}
2.为什么这两条命令返回值都是0x0
dbget top.insts {.name=="cell_name"}
dbget top.insts.instTerms {.layer.name=="ALPA"}
==》
你试一下这个行不行:
dbGet top.insts {[regexp {cell_nam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选中一个insts在alpa层pin的name 是否可以使用条件筛选{}
2.为什么这两条命令返回值都是0x0
dbget top.in ...

大佬感谢您的回复,我尝试了您的命令,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按照您的思路。尝试了以下命令是不行的:
                dbget top.insts {[regexp {ALPA} .instTerms.layer.name]}
        我发现使用这种方式好像不能链式追踪,比如:.layer.name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是否还有别的方式得到cell在ALPA层的pin name

是否只能通过以下命令得到:
                dbget [dbget [dbget top.insts.name -p cell_name ].instTerms.layer.name ALPA -p2].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get top.insts.instTerms.layer {[regexp {ALPA} .name]}
这样呢?

大佬您的命令可以抓到所有ALPA层的信息,但是不能针对某一个cell,经过您的启发,我尝试了以下命令:
        dbget [dbget [dbeget top.insts.instTerms.layer {[regexp {ALPA} .name]} -p] {[regexp {cell_name} .name]}].name
这样就可以成功抓到某一个cell在ALPA层的pin的信息。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复,您的回复令我受益匪浅。

网友:
没有特别深入理解你的需求,知道用法了就好,自己变通,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