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布局布线结束后,电路内部逻辑值被更改。

楼主(2025-03-03):
innovus布局布线完成,将网表文件和sdf文件在VCS和virtuoso两个软件中分别跑了两次后仿。

两次后仿均发现内部某些寄存器的复位值被更改(比如一个六位寄存器仿真一开始就复位到6‘d12,原本需要复位到0)。
甚至包括输入“reset”信号,在一些模块中被“反向”,从低电平复位变成了高电平复位。
但目前总体功能不变,模块正常工作。

1、请问这样是否正常?需要做出什么措施去改变吗?
2、有什么措施去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A:
lec比对一下网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c比对一下网表吧

我用DC之后的网表文件和INNOVUS之后的网表文件,做了FM验证,是通过了的。

QAQ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 APR结束的Netlist,再后仿的时候时序不对的问题。
可能SDC约束没有完整。朝着这个方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