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Memory Compiler生成的SRAM的高宽比

楼主(2025-03-03):
请教各位,在筛选MC生成的SRAM的时候,除了功耗/面积之外,高宽比是否也是作为一个选择指标,一般这个指标在什么范围内属于优秀/合格。

如以下形状,是否太瘦长:

   ----------------------------------------------
   |  Width(um)  | Height(um)  |  Area (um^2)   |
   ----------------------------------------------
   |   36.217    |  222.240     |   8048.866     |
   ----------------------------------------------

多谢指导!

网友:
个人观点哈,这个问题主要看你们后端floorplan放起来好不好放。
这个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
每种形状都生成一个,给做floorplan的选就行了

楼主:
也是一种策略,多谢FrozenlipX

网友:
没有其它任何要求的话,一般应该是越接近正方形越好,核心应该是两点:一是后端floorplan怎么摆比较方便(但是一般比较小的话基本上都可以),二是面积,你可以对比以下,同样的容量,面积形状随着配置是会变的,通常方的形状面积最小

楼主(2025-04-02):
多谢lolina,方形的根据应该是DATASHEET里面的Width和Height为准吧,而不是根据逻辑上的word line和bitline来确定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