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IP核调用求助

楼主(2025-03-03):
如题,输入时钟inclk0是48M,我想产生c0=48M,c1=24M,c2=20M,c3=0.1M,c4=10M,然而,当我只设置4个时钟,也就是到c3时,一切正常,当我增加到c4时,突然标红,不给我用了,报的错是“cannot implement the requeted PLL”,然后报错原因提示是要求的乘除因子不可实现。事实上,c4这个10M我改为任何一个值都不行,哪怕改成48M,它仍然说要求的乘除因子不可实现。真的很费解,为什么4个时钟可以用,5个就不行了。求大佬解惑。

楼主:
忘了上传截图,补充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上传截图,补充一下

建议c3=0.1M不要使用PLL直接生成,而是通过10M时钟计数器分频100倍后得到。

即PLL IP里面只配置c0=48M,c1=24M,c2=20M,c3=1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c3=0.1M不要使用PLL直接生成,而是通过10M时钟计数器分频100倍后得到。

即PLL IP里面只配置c0=48M,c ...

好的,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