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论证Gm的极点和Zout的零点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2025-03-03):
@所有人
大家可以挑战一下自己电路分析能力。动动脑子,以免生锈,避免老年痴呆。

网友(2025-05-07):
3,不是,比如C3上面还串一个电阻导致Rout多一个零点,而Gm却不变。

网友(点评):
3楼,理解到位。

网友:
1)理解传输函数的分母形式A*S**2+B*s+1(二次多形式举例),可以采用零值时间常数发去确定系数A,B;
2)基于1)去分析输出短路跨到G的等效电路,和分析输出导纳(Vin短路到地)iout/Vout的等效电路是一样的;
3)这个G和输出导纳的分母是一样的,G的极点就输输出阻抗的零点一样。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采用TTC方法可以确定传递函数的分子分母系数。零值时间常数只能确定主极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