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IC615时virtuoso命令无效求助

楼主(2025-03-03):
因为是菜鸟,所以按照论坛里的一篇帖子下载了IC615和mmsim111,解压后开始设置bashrc,我的bashrc如下图

以为设置好了,就输入virtuoso试图启动软件,结果提示-bash:virtuoso:command not found,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ATH路径不对

网友B:
在输入virtuoso之前,先输入source .bashr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输入virtuoso之前,先输入source .bashrc试试

source 过了,搞不明白,bash里哪个命令是定义virtuoso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TH路径不对

看了半天,virtuoso是在mmsim111/tools下面的,按说应该能行啊,奇怪。是不是因为我的centeos没有视图界面的原因?

楼主:
奇怪,我把:$PATH放到等号后面再source就可以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