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家180nm库随意设置尺寸不提醒的问题

楼主(2025-03-03):
如题。这种随意给1nm也不会自动跳转180nm的问题怎么解决!!感谢大佬们

楼主(2025-04-17):
解决了。这个库没装好就直接拿来用了,还是自己好好装吧

网友(2025-03-04):
恭喜你突破了1nm制程

网友A:
看样子是做pcell的没有考虑用户会这样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做pcell的没有考虑用户会这样设置吧

有可能是库安装问题

网友B:
你这里是把这个设置成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是把这个设置成参数了

这里是数值,没用变量。你指的具体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