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分析读入run文件后,报了这两个问题,不是很理解,还是我ploc文件的问题?

楼主(2025-03-04):
ploc文件内容如下:

VDD 4.5 385.310 TM2 VDD
VSS 14.298 4.5 TM2 VSS

网友:
ploc设置的文件有问题

网友:
文件名必须要是 .pad/.ploc 的格式,内容没问题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内容和我写的不太一样,VDD 我对应写的是POWER VSS 我对应写的是GROUND

网友:
前面的VDD VSS应该和gsr里面定义的power名字不一样

楼主:
没有问题了,应该是别的没设置好导致不认power ground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