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去掉下面的ERC警告?

楼主(2025-03-04):
在跑LVS验证时,出现“ERC.17: NSD__NW_LV not connected to POWER”,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在top电路中只有一个电源VDD的PIN,但是在内部电路有多个二级电源VDD1、VDD2、VDD3,而这些二级电源都没有在top电路引PIN出来,所以会出现上面这一条警告。(内部二级电源太多,不想在电路top上加PIN)
版图已经确认连接无误,应该怎么在验证工具添加限制条件消除掉这条警告?或者该怎么修改设计规则文件?只要确保NW中的N+tap接到内部二级电源能认出来就行。(不能直接关掉ERC检查)
求解各位大佬。

网友:
LVS POWER NETS里面加上二级V电源

网友:
存在ESD风险。让电路设计师串一个Poly电阻。

网友A:
增加一个(或几个)text层,用于版图中标识那些二级电源,但是这些新增的text层不作为port layer text层,这样原理图中并不需要增加pin。

网友B:
如果你二级电路的ERC都过了,那你top的VDD连上VDD123的话应该是不会报ERC的

网友C:
在power设定里把二级电源的net名加上,让lvs知道这是power应该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ower设定里把二级电源的net名加上,让lvs知道这是power应该就没了

之前试过了,不起作用,现在又试了一次,也是一样,我试验了一下,好像这里加的电源地只适用于top中有引出PIN的,内部二级电源无效,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或几个)text层,用于版图中标识那些二级电源,但是这些新增的text层不作为port layer text层, ...

这个可行,就多报几个net错误,ERC确实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二级电路的ERC都过了,那你top的VDD连上VDD123的话应该是不会报ERC的

不是的,top电路只有一个VDD,然后VDD进入一个模块升降压再变为几个VDD123,这些VDD123才去到其它二级电路,单做二级电路的lvs肯定是没erc的,在top电路做就会报ERC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top电路只有一个VDD,然后VDD进入一个模块升降压再变为几个VDD123,这些VDD123才去到其它二级电 ...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waive,类似于给nwell隔着一个大电阻加VDD也是会报这个ERC,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waive,类似于给nwell隔着一个大电阻加VDD也是会报这个ERC,不会出问题
...

恩,我知道,我这边特别多这种情况,数量多的时候怕用肉眼看漏了,所以更想让机器检查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知道,我这边特别多这种情况,数量多的时候怕用肉眼看漏了,所以更想让机器检查出来
...

没啥好办法

网友(2025-04-08):
楼主找到办法了不

网友:
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12-09):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个(或几个)text层,用于版图中标识那些二级电源,但是这些新增的text层不作为port layer text层, ...

请问这种办法如何做到?需要加svrf语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