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器件缺少源漏怎么办呀?大佬们

楼主(2025-03-04):
大佬们器件调出来缺少一端,我是自己补上各个层次的,但是这个bug怎么解决呀,我保留孔的preserve teminal contact这个选项打开了 但还是不行,大佬们有方法么

网友A:
源漏合并打开,再把器件源漏合并一次。截图显示右边的器件缺一边,那就左右翻转一下和左边器件合并

网友B:
shift+e把maintain cinnnections关掉,重新调mos进来,再合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hift+e把maintain cinnnections关掉,重新调mos进来,再合并

我怎么记得是abut  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记得是abut  server

对,你没记错,我记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你没记错,我记混了

maintain cinnnections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漏合并打开,再把器件源漏合并一次。截图显示右边的器件缺一边,那就左右翻转一下和左边器件合并 ...

哦哦谢谢

网友D:
关掉小火把 左右拖动下器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小火把 左右拖动下器件就好了

小火把是什么呀大佬

网友:
你是不是合并器件后又用了align,建议合并的管子不要用align操作

网友(2025-04-11):
引用 楼主:
小火把是什么呀大佬

Updat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 when design is modified ON

网友(2025-09-11):
引用 楼主:
小火把是什么呀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