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频电路时序问题

楼主(2025-03-04):
如图所示,用D触发器除频。因为CK到QB本身寄存器有延时,那么这个hold time应该是天生的。什么情况下这个电路会产生竞争冒险呢?实测经过LAYOUT后出现不规则逻辑

网友:
版图布线后每个DFF的ck连线出现延迟,就会发生。
想解决也很容易,不要直接连接QB和D,在之间插两个反相器就行了。

网友(2025-07-13):
你想做的應該是 ripple counter,你不能用 Q 接到 D,這樣會有 hold time 問題,必須使 flip-flop inputs 是固定的值,如下圖是使用 JK flip-flop

网友:
这个计数器如果不加任何buffer的话,一定会出现最低bit先变化,高bit后变化的问题。
如果直接用这个计数器的值去做一些控制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解决办法通常有两个
1.如果你对各bit的同步要求比较高,那么在每个DFF的Q端再接一个DFF的D端(根据实际hold time的情况,可能需要加buffer),用主时钟打一拍再使用,这样就可以保证经过一级DFF后,信号的所有bit都是基本对齐的(实际能对多齐取决于你的时钟拉到各个DFF的延时,以及实际加工时的偏差),这样有个限制条件是,主时钟周期不能小于从第一级时钟到最后一级Q端变化的总延时,即一定要保证前一个时钟产生后,所有bit的变化都完成了,下一个时钟才能来。
2.如果只是要求各bit对齐到差不多就可以,那么可以不直接使用DFF的输出,而是在每个DFF的输出端加buffer,通过buffer把各bit对齐后再使用,这样的好处是对主时钟周期的限制更松,追求更高频率的话可以采用这个方法,坏处就是不容易对得很齐,尤其是低位,由于加的buffer最多,所以受pvt的影响也最大,实际延时的不确定性也最大,对版图的要求也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