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_annotate命令指定sdf_logfile文件位置

楼主(2025-03-04):
$sdf_annotate("sdf_file"[, module_instance] [,"sdf_configfile"]
[,"sdf_logfile"][,"mtm_spec"] [,"scale_factors"][,"scale_type"]);
正常 在sdf_logfile那里随便写一个文件名字,确实能生成log文件,但我想指定这个log文件生成别的目录下面 用的../s_log  就不能生成log文件了,报的SDF Error: Cannot open SDF log file for writing。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大佬们,怎样才能指定目录生成这个sdf_logfile文件

网友:
在里面加文件路径是否可行,没试过;但你可以在你的仿真脚本里面加一句,跑完仿真以后,把这个sdf.log移动到你需要的目录下,哈哈,也许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