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driver, monitor和response接收问题

楼主(2025-03-04):
总线上存在请求和响应,请求和响应transaction相同。之前处理的方式是driver发送请求transaction后再将总线响应信号转为响应transaction,通过put_response发送回sequnece。monitor也是同样的将总线信号转为transaction发送给scoreboard。

意识到driver和monitor都实现了将总线响应信号转为响应transaction的功能,能不能使driver只实现发送请求transaction的功能,由monitor实现将总线响应信号转为响应transaction并发送给sequnece。

楼主:
想了解一下这种优化有没有必要,会不会引发问题

网友:
driver做信号级的事情即可,可能有时候会需要根据DUT反馈的respone信号来控制激励的产生,但再解析响应信号变成transaction返回给sequence似乎没有必要。不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优化可以做,但是否真有影响,可以实际跑跑看。

网友:
需要搞定两笔transaction的ID同步,这种优化意义其实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