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控延迟线layout出来性能变差很多

楼主(2025-03-04):
项目做的一个8位的数控延迟线,结构上是8个delaycell串联,8位控制字dcw<7:0>分为5+3,每个cell的高位二进制电容都被5位dcw<7:3>控制,4个cell的低位单个电容被dcw<2>控制,2个cell被dcw<1>控制,一个被dcw<0>控制,最后一个低位电容tie low。每个cell就是两级反相器,中间是NMOS开关和电容。

从前仿真上看,DNL并不大,INL有时候接近一个LSB吧,后仿结果就很差了,DNL每间隔32个控制字就会出现一次较大的值,从127到128切换时,DNL尤其大,最终导致INL超过3个LSB。开关电容的匹配方式是传统的共质心:
                                                                  AAAABBCDECBBAAAA
                                                                  AAAABBCDFCBBAAAA
QRC提取rc,或者只提c仿真结果几乎没差别,8个delaycell的摆放是:
                                                                  DUMMY <2><1><  0 ><1><2>DUMMY
                                                                  DUMMY <2><1><TIE><1><2>DUMMY
有没有成功做过数控延迟线的前辈讲一讲layout上到底该怎么做呢?

楼主:
刚刚跑了一下r only的情况,结果居然是变得和前仿真差不多了,但是我之前已经反标了很多电容了,包括有delaycell之间连线上的总的电容,每个delaycell中两个反相器相连的线的电容,都带上了跑前仿真的情况下,结果和不带的时候也没什么差别,只能是其他地方的电容了

网友A:
走线寄生有仔细看过嘛?我理解要保证走线寄生电容也要类似二进制一样。如果settle允许的话,你连到DAC电容阵列的线要用和旁边寄生最小的画法,这样能保证寄生只由电容阵列产生,这样比较容易做到成比例。如果这样很难做到,就考虑自己custom走线,保证寄生成比例吧。和ADC里面CDAC一样的道理。看起来是由于你layout 寄生C导致的寄生Cap不成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寄生有仔细看过嘛?我理解要保证走线寄生电容也要类似二进制一样。如果settle允许的话,你连到DAC电容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跑不了了,昨天把所有DAC的C的寄生都看了一下,16x那一路的cap的寄生和其他的明显不同

楼主:
后来又修改了几次,能得出的结论是首先dummy开关电容的接法影响居然非常大,如果是传统的全接地,仿真出来的线性度几乎是没有,直接出现非单调了。然后把dummy开关电容tie low了,之前的现象就消失了,二进制的每一路中的的单位电容的寄生都差不多大了,按道理这样已经保证了二进制的比例,但是仿真上显示DNL,INL还是比前仿差很多,因为DNL总是会在某些code处出现比较大的值,导致INL也会同时跳变比较大的值,这个现象我只能认为是coupled的电容带来的,因为后仿真去掉coupled电容的话,线性度就很好了。之后我尝试过增大单位电容,线性度没有任何改变,说明不是电容的大小影响了匹配,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匹配了,难道一维的匹配阵列都不够用吗?画成二维走线会不会太困难了

网友:
学到了,第一个现象我之前做CDAC电容的时候也有遇到过,第二点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是开关之间顺序不一致导致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