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流程问题

楼主(2025-03-04):
想问问各位大佬,innovus的流程一般都是什么样的啊?本人菜鸟自己入门没人带,看了一些网课,现在在做一个模拟芯片的 I2C数字部分,我现在P&R部分是这样进行的,想知道这样对嘛?感谢各位!
1.准备好各种文件,lib、lef、def、sdc、.v、view_definition等等;
2.进行floorplan,包括定义芯片大小,pin位置,电源地等;
3.导出fp数据,一个为enc,另一个为def
4.用innovus工具的命令写一个流程,命令是 writeFlowTemplate -directory flow
5.进到上一步写出的文件 flow/SCRIPTS中,source gen.setup.tcl   生成setup.auto.tcl 脚本
6.编辑脚本内容,包括修改工艺xx nm,绕线层数,fp数据的压缩包路径,fp的def路径,sdc文件路径,以及在最下面添加脚本文件,如pre_place.tcl、pre_cts.tcl等
7.重新开启一个innovus进程,进入到SCRIPTS路径下,输入命令 tclsh gen_flow.tcl -m flat all ,这一步会产生一些文件,其中有一个makefile,可以修改想要跑到的阶段,最后输入命令 make all  开始跑了。

大佬们,这样的流程是对的吗?我看我们印度同事好像都没有我们产生的这些文件,只有一堆  run_xxx.tcl  ,是因为他们用了不同的流程吗?谢谢大佬们的解答!

网友:
直接把你同事的脚本拿来改一下跑,比你这样做简单!

网友:
听起来怎么这么复杂

楼主(2025-04-03):
这是从E课网学的流程,从头生成flow来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后面做一个简单的I2C项目,发现如2楼所言,印度同事的run_xxx.tcl脚本可以改改直接用,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