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erilog 的代码风格

楼主(2025-03-04):
比较讨厌这种没有对齐的代码风格,不知道这个为啥会流行起来

debug 简直要人命,这估计哪个大厂量化代码行数算工作量,又怕码农刷代码量。带头搞出来的?还是老外?

网友:
if和else应该在同一个缩进才好阅读

网友A:
要觉得不爽可以用代码格式化工具重新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觉得不爽可以用代码格式化工具重新排一次

啥工具?能支持啥风格啊。大佬

网友B:
应该是从花括号语言的风格继承过来的,比如 Tcl:
if true {
   ...
} else {
   ...
}
把 { } 变成 begin end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工具?能支持啥风格啊。大佬

使用VS Code当中的 Verilog Format 插件或者是 SystemVerilog and Verilog Formatter 插件,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花括号语言的风格继承过来的,比如 Tcl:
if true {
   ...

我感觉

begin
    if()
         begin
             ......
         end
     else if()
          begin
             .....
          end
      else
          begin
            ........
           end
end

这样更规范,更容易看,容易debug啥的。缺点就是代码行数多了点

网友C:
首先,除了构建reg其他地方用if else写就已经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除了构建reg其他地方用if else写就已经是垃圾

又是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