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al integrator模块怎么设置?

楼主(2025-03-04):
在设计delta adc的simulink模型时,遇到如下问题
real integrator这个模块的Gain-bandwidth和Slew Rate好像是又相互的影响

我想知道这两个之间的数学关系,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学关系?
或者是说,这个模块里有其他的几个参数会发送相互影响?

网友:
这玩意就是你电路里面运放指标,推导去看看数据转换器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