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ly互联,M0互联

楼主(2025-03-05):
求助,在先进工艺中,相邻的cell利用poly和M0完成部分信号互联,从而大幅降低金属绕线长度,预估布线金属能降低25%,最终能否降低整个模块的功耗、寄生RC,有没有大佬试过,想要点数据分析

楼主:
这样子,相当于两个cell的栅极短接了,这是栅极共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答,那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

节省绕线资源,如一个std做成2row的,上下2row的可能直接用poly接一起,这样就可以节省竖着的M1,和横着的M0,如果一些cell,后端明确要放一起,如果拼起来,pin也用M0连上了,那就会节省绕线资源,

网友A:
m0走线寄生不应该更大嘛

网友:
poly走线能不能降功耗不知道,但是要小心antenna

网友B:
先进工艺中,不建议M0和Ploy充当走线,ploy的电阻远远大于金属走线电阻,M0走线寄生也会很大

网友C:
polyM0的R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进工艺中,不建议M0和Ploy充当走线,ploy的电阻远远大于金属走线电阻,M0走线寄生也会很大 ...

但这样处理了,减少了上层金属也减少了跳层,能带来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走线寄生不应该更大嘛

只是相邻cell之间很短的走线,相当于两个cell的pin在M0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lyM0的R那么大

只是很短的连接,相当于两个cell在poly、M0短接了

网友D:
不建议这样,第一poly走线有天线风险,第二poly的寄生电阻非常大,m0走线可以在线道资源稀少或没有其他走法的时候可以使用。m0的电阻要远小于poly,但是对比m1来讲m0的电阻要大得多。

网友:
我们允许test model的一些信号线使用poly连线,甚至还很长

网友:
标准单元里可以有 模拟不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这样处理了,减少了上层金属也减少了跳层,能带来优化吗

基本不行 差距很大 你可以看看你对应工艺的ploy电阻和走线电阻的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这样,第一poly走线有天线风险,第二poly的寄生电阻非常大,m0走线可以在线道资源稀少或没有其他走法 ...

赞同

网友E:
小工艺标准数字会这样处理,利用M0和poly把cell的pin merge到一起 ,就是cell拼接起来,部分pin也连接了,对后端绕线比较友好。单独的一个cell,用poly接上下2row的管子,后仿结果不一定好,主要看设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工艺标准数字会这样处理,利用M0和poly把cell的pin merge到一起 ,就是cell拼接起来,部分pin也连接了, ...

感谢大佬回答,那这样做目的是什么呢,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