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采样开关时钟馈通求助

楼主(2025-03-05):
小弟最近在做8bit 同步Sar adc

在栅压自举开关这里遇到了点问题:
1.采样时钟下降沿时,由于时钟馈通,导致应该保持着的电压下降了7mV左右,即使在输出端加一个相不交叠的时钟的dummy管,也有4mV左右的压降,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

2.在保持相位下,将该信号接到比较器正输入端,会出现下面的情况,初步推断是比较器中的比较时钟导致(栅源电容将快速变化的开关信号馈通到输入端),有没有人能分析一下产生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

网友:
可以检查下开关切换时候,电荷的分配,以及开关的导通情况,漏电可能就是开关稍微关不断就会出现,检查下衬底的接法,可以考虑采用两个电容的自举结构

网友A:
我记得可以在开关左右两侧都加一个dummy管减少时钟馈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可以在开关左右两侧都加一个dummy管减少时钟馈通吧

你好,我在开关左右两侧都接了dummy管后,仍有较为明显的时钟馈通现象,有3.7mV左右的压降

网友:
这我具体就不知道了,我之前是开关会对前级电路干扰,我用源随做了一个buffer可以将时钟馈通隔离到后级而不影响前级,但是SAR ad里面我不知道咋办 了。

网友B:
具体是哪个管子产生的时钟馈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管子产生的时钟馈通?

您好,是我图中的M21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我图中的M21管

时钟馈通是没办法完全解决的,开关关闭的时候有电压降很正常,关键看是否影响你的应用,另外我发现clk_compare 关闭的时候电压也在降,你的clk_cmopare是CLK吗?输出端加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尺寸小一点。

楼主:
尺寸减小确实有用,谢谢各位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