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目前大家在做STA的痛点是什么?

楼主(2025-03-05):
大家好呀,

想请教各位数字后端的大拿们:
1、在使用PT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痛点和坑要避免的呀?
2、PT PX,或者PT SI插件好用吗?
3、XTop/Tweaker有用过的小伙伴吗?效果怎么样?有哪些觉得用的不行需要改进的地方?哪些功能确实好用的?

纯小白,希望大家帮忙给点建议和反馈,感谢感谢。

其实我是想设置凡是帮忙的朋友们都能有信元,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xtop 有几个比较难搞的点:

1. max core 最多只让用100,有时候数据量很大,读数据就巨慢;
2. 修setup 的时候换cell,doc 说可以按照footprint 和use_function_class,pin_function,但是UG没有详细的案例,导致我只能用最稳妥的footprint;想让delay cell 换buffer,就不太行,当然pin_function或许可以,但是没试验过;
3.在pt 中按照pba 吐时时序文件,但是实际修的时候还是会过修,感觉还是gpba,尤其是大片子用pocvm情况下修hold,非常容易插爆;
4.对于block io 时序处理描述的太模糊了,有时候block owner 没注意就插cell 进去修io的hold,对io dont touch 又可能不给修内部路径,搞得后期很麻烦;
5.再次吐槽UG,写的太草率了;
6.对于复杂路径就不会分析了,比如从模块穿出再穿入,这种路径就看不到了,当然也不会修;

但是对比dmsa,感觉xtop 更直观也更快,前期降违例数量非常牛,大批量两三轮就刷下来了,尤其是hold,效果杠杠的!!!要是UG写的再详细,配上案例命令就太好了。

网友:
假path的剔除,需要反复和设计对齐waive,特别是涉及模拟的部分

网友:
PT对小白来说上手有点麻烦呀大家有同感嘛。XTop还挺好用的,不过占用太多资源了。

顺便借楼问一下
在做timing eco的时候,大家最关注是哪些?setup?hold?max transition?max capacitance?还有其他吗?
求回复~

网友:
sdc太麻烦,各种约束很容易漏

网友:
快被AI取代了

楼主:
谢谢大家赐教,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吗?欢迎灌水留言,想听听数字后端工程师的真实反馈,对不论对PT,还是XTop/Tweaker,意见被采纳,有红包!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还有更具体的吗?在工具使用上,PT/xtop/tweaker,想听听数字后端大拿们的亲身体验,特别是对工具的一些建议,谢谢大家。一经采用,会红包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还有其他补充的吗?请赐教,感谢感谢!

楼主:
再顶一下,还有吗?或者ECO的,能麻烦大家做个调研吗?扫我头像吧,谢谢,可以加后端群交流,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top 有几个比较难搞的点:

1. max core 最多只让用100,有时候数据量很大,读数据就巨慢;

前两天正好在用,第四条真的是非常赞同。xtop里面的dont touch设置非常抽象,不止io上要么设多要么设不上,我指定io buffer的instance name来设置dont touch,效果也不好,非常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正好在用,第四条真的是非常赞同。xtop里面的dont touch设置非常抽象,不止io上要么设多要么设不上 ...

目前在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pt 出xtop数据的时候false io,此外,在xtop 中set io path dont touch,这样最保险,大不了顶层最后带上fix 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op 有几个比较难搞的点:

1. max core 最多只让用100,有时候数据量很大,读数据就巨慢;

感谢!!!如果可以的话请扫描我的头像帮忙填一个问卷,然后留下联系方式,我加您到工具群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在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pt 出xtop数据的时候false io,此外,在xtop 中set io path dont touch,这样 ...

我现在的情况是需要修io的timing,但我不希望他在io和iobuffer之间插buffer,我对io buffer和到io之间的net都设置了dont touch,但是还是会插进去buffer 非常呆

网友(2025-09-10):
引用 网友A:
xtop 有几个比较难搞的点:

1. max core 最多只让用100,有时候数据量很大,读数据就巨慢;

xtop 有几个比较难搞的点:

1. max core 最多只让用100,有时候数据量很大,读数据就巨慢;
最大设置100是因为,设置过多可能导致出现很多虚拟线程,虚拟线程间会互相竞争,最后拖慢runtime。
2. 修setup 的时候换cell,doc 说可以按照footprint 和use_function_class,pin_function,但是UG没有详细的案例,导致我只能用最稳妥的footprint;
要配合regexp和keyworkd来一起使用即可,dmsa也是这样来做的
3.想让delay cell 换buffer,就不太行,当然pin_function或许可以,但是没试验过;
set_parameter eco_buffer_group {BUF* DLY*}  //正常情况下,buf和del是不能swap的,如果想进行swap,可以将他们定义到一个buffer group组中。这样他们的foot print就变成一样就可以替换了。
4.在pt 中按照pba 吐时时序文件,但是实际修的时候还是会过修,感觉还是gpba,尤其是大片子用pocvm情况下修hold,非常容易插爆;
由于xtop没有sta引擎,不排除会出现这种情况。超低压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对对应的corner设置额外的derate。
5.对于block io 时序处理描述的太模糊了,有时候block owner 没注意就插cell 进去修io的hold,对io dont touch 又可能不给修内部路径,搞得后期很麻烦;
可以基于path对内部路径设置dont touch
6.再次吐槽UG,写的太草率了;
这个确实
7.对于复杂路径就不会分析了,比如从模块穿出再穿入,这种路径就看不到了,当然也不会修;
和复杂路径没关系,xtop都得是timing rpt,确认下是不是没吃upf这类的。没修的原因也要去确认下failed reason。

总结一下,首先xtop遇到问题先去找cad找对应的AE,这些比较难搞的点都是AE完全可以解决的。另外,感谢对xtop的支持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