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佬知道这个BG的环路增益怎么算?零极点在哪

楼主(2025-03-05):
哪位大佬指导这个BG的环路增益怎么算?零极点在哪

网友A:
Q1构成负反馈,Q2构成正反馈,环路增益是这两条反馈路径的叠加。

对于共射,射极接电阻为R,负载电阻为RL的电路来说,他的电压增益是Av=-βRL/(rbe+(1+β)R)≈-RL/R

假设I1=I2,R1=R2=R,正负反馈环路分开看,正反馈Q2射极接R3+R4/2,因为R4流过电流是2I,所以单独看的时候是R4/2,正反馈LG=2R*A0/(2R3+R4),同理负反馈LG=-2R*A0/(R4),整体环路增益是LG=2R*A0*(1/(2R3+R4)-1/R4)

极点应该是在三极管的B和C吧。

补充内容 (2025-10-20 11:36):
此处有笔误,单独看的时候是2R4,而不是R4/2。

网友B(2025-10-16):
引用 网友A:
Q1构成负反馈,Q2构成正反馈,环路增益是这两条反馈路径的叠加。

对于共射,射极接电阻为R,负载电阻为RL ...

单独一边看的时候R4变成了2R4,是2R4并2R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一边看的时候R4变成了2R4,是2R4并2R4

有没有其他例子说明啊,不算很理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一边看的时候R4变成了2R4,是2R4并2R4

对的对的,我写错了,是2R4,不是R4/2,感谢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