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伪电阻关于频率的阻值

楼主(2025-03-05):
(图片)

网友A:
比如a端加直流电压源,值为横坐标到值(扫描),加一个从地到b的直流电流选,dc值为0,ac值为1,用ac仿真,扫va的值,看b端电压的实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a端加直流电压源,值为横坐标到值(扫描),加一个从地到b的直流电流选,dc值为0,ac值为1,用ac仿真, ...

谢谢,可以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吗,为什么不对称呀? 屏幕截图 2025-03-05  屏幕截图 202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