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有大佬在matlab里做过增量型SigmaDelta ADC的建模仿真呢?

楼主(2025-03-05):
请问是否有大佬在matlab里做过增量型SigmaDelta ADC的建模仿真呢?初学对此有些疑惑。

增量式是否和传统SigmaDelta ADC一样使用SDToolbox工具箱进行建模?最后使用PSD进行频谱分析?
其次复位开关的周期应该怎么样来给呢?

网友A:
用 有 reset 的 delay元件就可.. pulse generator 可做 reset 訊號 .. COI 降頻 看INL DN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有 reset 的 delay元件就可.. pulse generator 可做 reset 訊號 .. COI 降頻 看INL DNL .. ...

好的,我再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