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run仿真verilog-A模型的问题

楼主(2025-03-05):
最近在研究cadence家的cosim相关。xrun理论上是可以仿真verilog-A模型的,因此写了一个简单的verilog-A模型做实验,并简单搭建了一个bench,发现总是编译不过,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一直报下面的这个问题:
*E,ILLPRI (buck.vams,12|8): illegal expression primary [5.2(AMSLRM)].

1. 一个简单电源模块verilog-A模型:buck.vams

  1.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1.

2. simulation.cfg文件:

// 设置仿真类型为瞬态仿真
tran
// 设置仿真时间范围,从 0 到 10ms
0 10ms
// 指定需要输出的信号
save V(vout)
// 设置输出文件格式为 ASCII
set filetype = ascii

3. makefile文件:

XRUN = xrun -ams
XRUN_OPTS = -64bit -access +rwc

# 定义源文件
SRCS = buck.vams tb.vams \
                -input simulation.cfg

# 定义目标
all: sim

#编译和仿真目标
sim:
        $(XRUN) $(XRUN_OPTS) $(SRCS)

网友:
提示了一个vams语法问题,要是没有找到可以尝试只编译.vams看下,另外得看下xrun手册,看编译vams的时候还需要哪些命令选项(-elaborat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