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nding wire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

楼主(2025-03-05):
大家一般仿真的时候加在bonding wire上的寄生电阻和寄生电感预估放多大范围呢?

网友A:
跟长度有关。1mm 0.8nH。电阻根据直径、材料、长度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长度有关。1mm 0.8nH。电阻根据直径、材料、长度来算。

假如bonding wire是铜,直径25um,长度1mm,这个应该是常见的尺寸,你们是按照多少的电阻计算呢,我咋感觉我计算的偏小的很。

这个电感只与长度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bonding wire是铜,直径25um,长度1mm,这个应该是常见的尺寸,你们是按照多少的电阻计算呢,我咋感 ...

直径一般是18um把。长度1mm,dc电阻应该蛮小的,几十mohm?大概4、50mohm/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一般是18um把。长度1mm,dc电阻应该蛮小的,几十mohm?大概4、50mohm/mm?

那就对着了,大概就是这个数量级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