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型卡中如何知道不同模型对应的仿真范围是什么

楼主(2025-03-05):
如图所示,在先进工艺PDK模型中,模型卡分成了不同子模型 xx_ckt.1~9这样,如何知道不同的模型卡是在什么仿真情况下调用呢,比如_ckt.1是对应什么W /L 范围下的呢,这个在PDK文件中有写么

网友A:
W /L 范围可以在modelcard中搜索找到,你可以搜wma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 /L 范围可以在modelcard中搜索找到,你可以搜wmax试试

看到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