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ax中的stil2verilog check不出License,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5-03-05):
装的2023.12 SP3 tetramax,可以正常运行tmax且license日志中有Test-Compile的check out记录,但是运行stil2verilog则提示找不到License,如下图:

查看License日志,发现没有任何报错信息,就跟没有发生check的动作一样,但是License中是有Test-Validate这个Feature的,
Tools,SCL都已经patch过了,Tools用的1patch,SCL用的pscl -a这个工具,License中的Feature是带有sign字段的(发现如果换回没有sign字段的旧版License反而有报错信息,
提示:Denied,需要有sign keyword),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

网友:
这个很多人都不会

网友A:
加上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3 再查一下,

1:破解问题,2:license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3 再查一下,

1:破解问题,2:license没做好

破解:已经使用1patch -ecc和SynopsysMonoSlayer patch

license:用的scl_keygen.exe  2030 + fix.bat

加上 export FLEXLM_DIAGNOSTICS=3后 ,情况如下:

使用License1,运行stil2verilog报错如下:

maxtb> Checking for feature license...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Synopsys-Release 2023.09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Design-Compiler 2023.09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succeeded Test-Validate 2023.09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Checkout denied Test-Validate 2023.09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IP-Platform-Config 0.00
[SCL] 03/10/2025 14:55:36 PID:36886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Test-Platform-RTL 0.00

maxtb> Error: No license found for this site

使用License2,运行stil2verilog报错如下:

maxtb> Parsing command line...

maxtb> Checking for feature license...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SCL] 03/11/2025 10:11:18 PID:50465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Synopsys-Release 2023.09
[SCL] 03/11/2025 10:11:18 PID:50465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failed Design-Compiler 2023.09
[SCL] 03/11/2025 10:11:18 PID:50465 Client:linuxtest Authorization succeeded Test-Validate 2023.09
[SCL] 03/11/2025 10:11:18 PID:50465 Client:linuxtest Checkout denied Test-Validate 2023.09

Release = 'V-2023.12-SP3'  Architecture = 'linux64'  Program = 'Stil2Verilog'

maxtb> Internal Error: MaxTestBench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E-999)
Exiting...

程序未提示没找到license,但是License日志中有以下错误:
DENIED: "Test-Validate" user1@linuxtest  "v2021.09"(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网友B:
scl版本问题?换个新一点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l版本问题?换个新一点的试试

也试过了,试了:2018.06,  2022.12, 2023.09,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破解:已经使用1patch -ecc和SynopsysMonoSlayer patch

license:用的scl_keygen.exe  2030 + fix.bat

换了scl版本log这里显示的还是v2021.09吗,确认下当前使用的scl的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scl版本log这里显示的还是v2021.09吗,确认下当前使用的scl的version

是的,我换了2022.12版本的scl,license log里面还是提示DENIED: "Test-Validate" user1@linuxtest  "v2021.09"(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of this feature. (-25,334))

这个v2021.09应该不是scl的版本,可能是feature的版本,难道feature也有版本?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解决,求大神指点

网友D:
试试修改src里的版本到2023.12再regen li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换了2022.12版本的scl,license log里面还是提示:DENIED: "Test-Validate" user1@linuxtest  "v ...

怀疑你同时装了scl的好多版本,然后每次都是用旧版本的lmgrd来启动li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修改src里的版本到2023.12再regen lic

是ISSUED和START字段吗?我试试,不过我尝试改过2022年,还是一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同时装了scl的好多版本,然后每次都是用旧版本的lmgrd来启动lic的

我是装了几个版本,不过我每次尝试的时候license里面的snpslmd路径和启动程序lmgrd都是用的scl完整安装路径哦

网友:
一直也是同样的错误,感谢好心人帮忙,

网友:
查到这个帖子
https://bbs.eetop.cn/thread-626354-1-1.html

tmax执行write_testbench 或者在terminal执行stil2verilog的时候,会遇到license问题;解决方案:更换synopsys lic 为cvd格式:
参见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553702-1-1.html

可惜里面的链接访问不了

网友E:
找到 http://ee.mweda.com/ask/278013.html

CVD格式的synopsys的lic生成方法
时间:03-15 整理:3721RD 点击:
还记得我发的全自动snps lic生成工具么
今天偶然发现,只要把synopsys.src文件中的格式改成酱紫
INCREMENT EFA_Synopsys_59 snpslmd 2019.12 31-dec-2019 uncountedVENDOR_STRING=^1Platform:ALL+S %hSUPERSEDE ISSUED=31-dec-2014ck=0 SN=SL:2100-0:100000:0 START=11-jul-2001AUTH={ snpslmd=(LK=0) }

就可以生成CVD格式的lic了

有兴趣的童鞋可以试试,不保证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 http://ee.mweda.com/ask/278013.html

CVD格式的synopsys的lic生成方法

I try CVD lic , but same error !!!

maxtb> Checking for feature license...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Authorization failed Synopsys-Release 2023.09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Authorization failed Design-Compiler 2023.09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Authorization succeeded Test-Validate 2023.09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Checkout denied Test-Validate 2023.09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Authorization failed IP-Platform-Config 0.00
[SCL] 03/15/2025 09:47:43 PID:56863 Client:linux Authorization failed Test-Platform-RTL 0.00

maxtb> Error: No license found for this site
(E-001)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事CVD lic,感谢。

网友:
相同而问题 23版本不行 22以下的版本可以 所以现在是其他flow用23版本 然后退出来用22版本stil2verilo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修改src里的版本到2023.12再regen lic

按照这位兄台的建议将src里面的版本日期改为2023.12后运行stil2verilog没有报license错误了,但是还有下面这个错误,不知道跟License有没有关系?

maxtb> Checking for feature license...
[SCL] SCL trace is enabled.

Release = 'V-2023.12-SP3'  Architecture = 'linux64'  Program = 'Stil2Verilog'

maxtb> Internal Error: MaxTestBench just encountered a fatal error. Please contact Synopsys Support Center. (E-999)
Exiting...

网友(2025-06-25):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7-30):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位兄台的建议将src里面的版本日期改为2023.12后运行stil2verilog没有报license错误了,但是还有下 ...

I am facing same error. Have you managed to fix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