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让工具自己将macro的所有电源地连接到power ring上

楼主(2025-03-05):
请问各位大佬,innovus是否有类似icc的preroute_instance的命令。现在我有个MTP,需要将它出的所有的VDDH这个power pin接到MTP的power ring上,innovus有没有命令可以一步解决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了
可以用sroute命令
sroute -connect {block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A1(1) TT(5)} \
-blockPinTarget {blocking} \
-floatingStripeTarget {block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followpin} \
-blockPinRouteWithPinWidth \
-allowJogging 1 \
-crossoverViaLayerRange {A1(1) TT(5)} \
-nets {VSS_mtp} \
-allowLayerChange 1\
-blockPin all \
-inst \
-targetVia LayerRange {A1(1) TT(5)}

网友A(2025-09-15):
借楼请教个问题,macro IP的电源名称和stdcell的电源名称不一致,怎么连在一起啊,IP 是VDD,stdcell是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请教个问题,macro IP的电源名称和stdcell的电源名称不一致,怎么连在一起啊,IP 是VDD,stdcell是VCC ...

做global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