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佬,TSMC180工艺库安装报错

楼主(2025-03-05):
    Cadence版本为IC618,安装的TSMC工艺库为Cadence OA版本,具体名为“t018cmsp018k3_1_0a”。

    工艺库内部截图:

    在此文件夹中打开终端运行“perl pdkInstall.pl”后根据工艺库提示文件定义参数安装,最终命名安装文件名时会报如下图的错误:

    具体的报错代码放在2楼

楼主:
    最终发现问题出现在运行安装脚本“pdkInstall.pl”文件的目录中有空格(其中一个文件夹叫Cadence OA),将空格改为下划线即可成功安装。

    此贴完结。

楼主:
下面是具体的报错代码:

[****@cryocmoseda t018cmsp018k3_1_0a]$ perl pdkInstall.pl

       - TSMC Process Ddesign Kit (PDK) Install Utility V1.0a -

    This perl script is used to install TSMC PDKs from the directory that
contains the original distribution source files (a super-set of PDKs) to a
specified destination directory according to the user specified options.

*Avaliable types of MIM cap are:
   1 - 1.0fF
   2 - 2.0fF
Please enter your choice: (1,2...)
2
*Avaliable choices are:
   1 - 1P6M_4X1U(20K UTM)
   2 - 1P5M_3X1U(20K UTM)
   3 - 1P4M_2X1U(20K UTM)
   4 - 1P6M_4X1U(40K UTM)
   5 - 1P5M_3X1U(40K UTM)
   6 - 1P4M_2X1U(40K UTM)
Please enter your choice: (1,2...)
4
Please enter your Installation Directory Name(Not Directory path):
/home/****/Cadence/PDK/tsmc18
Please confirm with your selection :
*********************************************************
*** Select mimcap : 2.0fF
*** Select package : 1P6M_4X1U(40K UTM)
*** Install to directory : /home/****/Cadence/PDK/tsmc18
*********************************************************
Are these correct (y|n) ?
y
====== Unpacking tar files ======
>>> Unpacking tsmc18_lib.tar.gz ......gzip: /home/****/PDK/Cadence.gz: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zip: OA/t018cmsp018k3_1_0a/tsmc18_lib.tar.gz: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 This does not look like a tar archive
tar: Exiting with failure status due to previous errors
Untar package fail - tsmc18_lib.tar.gz !!!

网友A(2025-05-20):
哥们你是怎么找到tsmc18的库的,为毛我看了半天只有tsmc18rf的库

网友(2025-06-27):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是怎么找到tsmc18的库的,为毛我看了半天只有tsmc18rf的库

对啊我也很好奇怎么找到的18,我找的全是18rf的

网友(2025-08-01):
目录有()括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