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MOS的衬底问题

楼主(2025-03-05):
     我在使用DEMOS的时候,NDEMOS衬底不是接的VSS,请问它的衬底是不是都是独立的,我把layout调出来,发现它的衬底是一个叫做WP的层

查询Design rule得知,WP的定义是“: P-Body layer for HV device”,这是不是意味着是和psub隔开的?就是独立的一个衬底吗

网友:
要看DEMOS的结构,一般如果做在deep-nwell里面就是隔离的,body就可以不接地。一般叫HVBN或者NBL什么的。

网友A:
看你这红圈应该不是sub,是bulk。deep-pwell下面有BN,bulk端是可以不接Vss。

网友B:
找器件文件,看器件剖面图,衬底SUB,体区bod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器件文件,看器件剖面图,衬底SUB,体区body。

长成这样 这个算是衬底可以接到vss以外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红圈应该不是sub,是bulk。deep-pwell下面有BN,bulk端是可以不接Vss。

感谢建议 剖面图看到了一个deeppw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成这样 这个算是衬底可以接到vss以外了嘛

BODYring可以接别的电位,PSUB还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