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 library发生不匹配现象

楼主(2025-03-05):
大家好,我今天在做仿真时遇到了一个model library突然不能匹配到正确的工艺库现象,但不知道造成不匹配的原因是为什么?本应该是自动匹配到smic18mmrf的library却突然变为了smic18ee的library,在此之前我新建了三个原理图做仿真时并未发现library不能正确匹配到smic18mmrf的现象。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你不能将每个PDK都放在同一个路径底下,建议每个PDK的工作路径独自分开,混在一起会导致cds.lib等相关设定档案互相覆盖,产生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将每个PDK都放在同一个路径底下,建议每个PDK的工作路径独自分开,混在一起会导致cds.lib等相关设定 ...

感谢您的解答,我对“建议每个PDK的工作路径独自分开”这句话还有点疑问,是不是这里的pdk要分成八个文件夹放在桌面home里,而不应该一起放在名为tech文件夹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将每个PDK都放在同一个路径底下,建议每个PDK的工作路径独自分开,混在一起会导致cds.lib等相关设定 ...

给那些您的回复,是要把pdk作为一级文件分别放在home里吗 而不是整合到tech文件夹里面再放在home里面?

网友B:
是你每个工程目录下的cds.lib文件里面只定义一个工艺库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那些您的回复,是要把pdk作为一级文件分别放在home里吗 而不是整合到tech文件夹里面再放在home里面? ...

这样放没问题,但就像其他回覆所提的,一个工程目录下cds.lib建议只引用一个PDK工艺,引用多个容易混淆自己跟软件

假设你会用到T18以及CSMC18,那我建议的做法是新增两个工作目录,例如:T18_workspace、CSMC18_workspace,分别放置两个PDK所提供的display.drf以及cds.lib,这样才不会相同名称的设定文件互相覆盖,产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每个工程目录下的cds.lib文件里面只定义一个工艺库

我明白了谢谢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放没问题,但就像其他回覆所提的,一个工程目录下cds.lib建议只引用一个PDK工艺,引用多个容易混淆自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复

网友(2025-06-02):
哥们,能分享下tsmc28的PDK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