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的网表和rtl一起综合

楼主(2025-03-06):
综合了一个小模块,生成了vg文件和ddc文件。然后我要作为大模块的一部分一起综合,应该怎么做?如果要把这个小模块作为一个黑盒子综合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把你小模块的网表吃进来,对应的库加入到link_library,一起综合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小模块的网表吃进来,对应的库加入到link_library,一起综合不就可以了? ...

我用read_file -f verilog block.vg,读入了vg文件,那还需要设置dont touc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read_file -f verilog block.vg,读入了vg文件,那还需要设置dont touch吗

当普通的rtl处理,前提是你要知道里里外外所有timing constraint。

如果你不知道,就当blackbox处理,input output给宽裕的constra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