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综合非常大的模块

楼主(2025-03-06):
加入要综合非常大的模块,应该怎么做?

一个大模块例化了多个一样的小模块,我是应该综合了小模块,再读取ddc的方式和大模块一起综合吗??那小模块的rtl需不需要挖空,只保留inpu和output??

网友A:
小的模块做成lib,db,在大模块综合时读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的模块做成lib,db,在大模块综合时读入。

怎么做成db

网友A:
用pt读入综合的网表和dc写出来的sdc,用extract_model -library_cell -format {lib} -script_format {dcsh} -output 保存路径写出来lib格式的。
然后加载dc的软件,用lc_shell启动lc,read_lib 读入刚才的lib,再write_lib module名 -format db -output 文件名

网友:
我有同样的问题,如何创建数据库

网友B:
有多大啊,直接放进DC都搞不定?如果大到这个程度,那你这个项目组肯定需要很多人,这么多人都没有专门搞syn的?不太合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大啊,直接放进DC都搞不定?如果大到这个程度,那你这个项目组肯定需要很多人,这么多人都没有专门搞sy ...

逻辑不复杂,就是重复的单元多,有一个小模块要例化256个,这样面积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逻辑不复杂,就是重复的单元多,有一个小模块要例化256个,这样面积就大了
...

这种情况对DC来说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t读入综合的网表和dc写出来的sdc,用extract_model -library_cell -format {lib} -script_format {dcsh} ...

对,生成db后应该就简单了

网友(2025-09-05):
Block综合时写出block_abstraction,top综合时读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