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HBM模型怎么搭建

楼主(2025-03-06):
ESD的保护过程可以用spectre仿真?

网友A:
就按hbm 模型那个图搭建  像esd clamper 那个可以看一下 放电mos的开启电压  电流  spcetre 仿真看不了保护过程 模型缺寄生三极管参数  器件仿真能看snapback 曲线那些   esd一般都是fab 给cell 或者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hbm 模型那个图搭建  像esd clamper 那个可以看一下 放电mos的开启电压  电流  spcetre 仿真看不了保护 ...

这种就可以吗 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