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预放大器设计

楼主(2025-03-06):
最近在做比较器 其结构是一个预放大器加一个latch。预放大器在共模开换下仿真其性能发现并没有问题。仿tran时发现预放大器在大信号下并没有工作在饱和区。但此时比较器性能却没有任何问题。有点不理解此时预放大器是否还有作用?(比如减小input referred offset 和input referred noise等)以及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工作在大信号状态一般也不会进入offset,noise那个量级;输入压差很小的时候一般就在饱和了,也能起到减小等效输入噪声和失配的作用。所以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大信号状态一般也不会进入offset,noise那个量级;输入压差很小的时候一般就在饱和了,也能起到减小 ...

嗯嗯 刚想明白这个问题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