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于IO的问题

楼主(2025-03-06):
小白真诚发问

1, T18工艺,电路里有数字部分,也有模拟部分,核心电压为1.8V。在模拟的IO库(tpa018nv)里有 PVDD3A PVDD3AC PVSS3A PVSS3AC,请问是这四个IO都需要加到ring里面吗(用PRCUTA和数字部分的分隔开)?其中PVDD3A 接3.3V(IO供电),PVDD3AC接1.8V(电路供电)PVSS3A PVSS3AC接地。对于数字IO(tpz018nv)部分
PVDD1ANA PVDD1DGZ PVDD2ANA PVDD2DGZ PVSS1ANA PVSS1DGZ PVSS2ANA PVSS2DGZ PVSS3DGZ用来供电和接地,应该怎么选择比较恰当呢?

2, 上述两个库里面目前只导入了gds,在virtuoso里面看之后layout,在cell的文件目录里面可以找得到spi文件,请问怎么结合生成好的IO Ring,数字部分还有模拟部分做LVS呢?另外这种情况下可以带着IO pad仿真吗?

尝试了将spi文件导入virtuoso,但是导入的电路好像不太对,器件参数也不太对,自己查了很多资料还是有些一头雾水,希望有前辈解惑,感谢感谢

网友(2025-06-14):
您好请问 tpa018nv 这个模拟io 工艺库可以分享下吗 是TSMC 180 BCD可以用的吗

网友:
您好请问您的模拟io lib能分享下吗 是什么工艺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