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skill 一鍵增加MOS左右DUMMY POLY

楼主(2025-03-06):
求助幫忙寫個skill可以點選MOS按一鍵就可以增加左右的dummy  poly

网友(2025-04-30):
procedure(Adddummypoly()
  let(()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cv)
     foreach(obj objs
            shapelist=obj~>master~>shapes
            RX_shapes=setof(x,shapelist,x~>lpp==list("RX" "drawing"))
            PC_shapes=setof(x,shapelist,x~>lpp==list("PC" "drawing"))
            tdx=car(obj~>xy)
            tdy=car(cdr(obj~>xy))
            RXboxlist=nil
            foreach(shape RX_shapes
                    bBox=shape~>bBox
                    RXboxlist=append(bBox RXboxlist)
                   );for
            xlist=mapcar('car RXboxlist)
            xmin=car(sort(xlist 'lessp))
            xmax=car(reverse(sort(xlist 'lessp)))
            PCboxlist=nil
            foreach(shape PC_shapes
                    bBox=shape~>bBox
                    PCboxlist=append(bBox PCboxlist)
                   );for
            ylist=mapcar('cadr PCboxlist)
            ymin=car(sort(ylist 'lessp))
            ymax=car(reverse(sort(ylist 'lessp)))

            dbCreateRect(cv,"PC",list((xmin-0.7+tdx:ymin+tdy) (xmin-0.3+tdx:ymax+tdy)))
            dbCreateRect(cv,"PC",list((xmax+0.3+tdx:ymin+tdy) (xmax+0.7+tdx:ymax+tdy)))

            );for
     );let
);end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