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9144笔记(1)

楼主(2025-03-06):
1.1 JESD204B同步
1.1.1 JESD204B同步简介
JESD204B的同步过程一共分为4步,分别是代码组同步、帧同步、校验和同步和初始化同步。

1.1.2 代码组同步
Ø 含义:K码同步是JESD204B链路层建立的第一步,

Ø 过程

第一步:接收端收发送同步请求;

第二步:发送端发出K码;

  第三步:接收端收到连续4个K码,表示K码同步完成;

参考JESD204B5.3.3节对于代码组(K码组)同步介绍:

图1 K码同步操作过程

图2 k码同步操作过程(子类1)

图3 K码同步操作流程图

Ø 影响k码同步的因素:未找到

1.1.1 帧同步
Ø 含义:

Ø 过程:

第一步:k码同步期间一直发送K28.5;

第二步:K码同步后,第一个非K码的RX被认为是帧的开始;

第三步:RX总是设定F为帧的第一个字节;

参考JESD204协议5.3.3.3

图4帧同步的建立过程

Ø 影响同步因素:引脚配置不正确;

                            时钟配置不正确。

1.1.2 校验和同步
Ø 含义:检查接收发两侧的参数,例如K、M、S、L等值是一致。

Ø 过程:没找到过程只有一段相关描述,如下,

如果在通道上发送的校验和与通道上的ILA的参数一致,则对于通道为高电平。

参考AD9144数据手册page62,CGS,Frame Sync,Checksum and ILAS MOnitoring。

图5 校验和标志

Ø 影响校验和同步因素:

第一,ILA即初始通道同步失败;

第二,校验和计算参数和ILA的参数不一致;

1.1.3 初始通道同步
Ø 含义:当代码组同步结束之后,发送端停止发送k码,SYNC边缘变化时检测到LMFC后开始发送/A/码,对齐字符/A/码可能在不同时间接收到,接收到A码后,每个接收端江随后的数据储存在缓冲区,并向其它接收端发送ready标志。当所有接收器都升起校准接收标志后,它们在同一时间点江接收到的数据传播给数字处理系统。

Ø 过程:

参考5.3.35

Ø 影响通道初始化同步因素:

主接收通道在规定时间内同步上,其它通道在缓冲区还没有找到对应的同步码/A/;

怀疑时通道延时没有控制好,造成通道初始化同步失败,目前还没有完全看懂数据手册;

1.2 不同步时的定位
1.2.1 判断是否同步
Ø 通过下载程序后观察mdyFmcAd9144上面的LED灯,如果亮表示AD9144同步上了。

LED灯连着AD9144的IRQ,IRQ为0时,表示XXXXXX。

Ø 打开vivado,观察LIA tx_sync信号,如下图,tx_sync信号拉高表示同步上,没有拉高表示没有同步上。

1.1.2 K码同步的检查

AD9144的0x470寄存器可以指示是否K码是否同步,如下图。

AD9144的数据手册有如下描述。

预期值为8’hff表示8条lane都K码同步上了,读取该寄存器的值为8‘h0f,本项目使用了8条LANE。

  本例程使用的是mode0模式,mode0模式只有单link模式,查阅数据手册,可以查找到这样一段,描述为在单link模式下,SYNCOUT0用做所有通道的主控通道。

预期值为8’hff表示8条lane都K码同步上了,读取该寄存器的值为8‘h0f,本项目使用了8条LANE。

1.1.3 帧同步的检查

读取寄存器471的值,471的值为0f表示4条lane都帧同步上了。有4条通道没有同步上

1.1.4 校验和同步的检查

当收发两端的参数完全一致时,校验和就能同步上;如果不能同步,说明两端的参数不同。

读ad9144 472,理论上,472寄存器的值为ff表示同步成功。读取472地址数据得到472寄存器值为00,表示校验和同步失败。

Ø 校验和不能同不上的原因:AD9144寄存器和配置AXI寄存器的参数不一致。

1. 检查步骤

确定目标参数:

mode0模式 、M=4、L=8、S=1、F=1、K=32、HD=1、N=16、NP=16、子类1、扰码打开、DID、BID、LID等参数。

AD9144和AXI寄存器相关配置如下俩表

表1 AD9144相关寄存器配置表

表2 AXI寄存器表

读相关寄存器检查参数是否配置进AD9144芯片

地址

描述

预期值

读取值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0A

40B

40C

40D

40E

412

415

416

41A

41D

41E

422

425

426

42A

42D

42E

432

435

436

43A

43D

43E

442

445

446

V20版本读取寄存器值:

AD9144读相关寄存器配置代码如下所示:

读取几个寄存器0x400-406发现读取的数据一直为0,有两种可能 ,1. AD9144读接口有问题,导致所有读到的值为0;2. 这几个寄存器确实为0,不符合预期。

试验读一段既可以读又可以写的寄存器,如下图所示读0x452至0x459的地址:

1) 0x452寄存器读取

如下图所示,读取到的0x452的值为8‘h00

2) 0x453寄存器读取

如下图所示,读取到的0x453的值为8’h87

3) 0x454寄存器读取

如下图所示,读取到0x454寄存器的值为8‘h00

结论:读其他寄存器正确,说明AD9144接口读写正确,这几个状态寄存器的值确实为0,不符合预期。

  v8工程读AD9144寄存器对比测试

1) 增加跟V20版相同代码

按照之前原理,增加ad9144_config模块代码,主要增加读取M,L ,K等参数寄存器代码,如下所示:

2) 上板读取地址

工程编译完成后在ILA观察,观察对应寄存器地址读取的值

DID参数读取

第一:预期值

预期值为00,表示设备ID为00

第二:读取寄存器说明

读取0x400寄存器的值就能直到DID的值;如下图所示

第三:读出的数据确认

在ILA中观察到寄存器0x400读出数据为8'h0F,与预期不符合

BID和ADJCNT参数

第一:预期

预期BID为00,ADJCNT为0,表示BANK ID为0 ,对DAC LMFC的调整设置为0;

第二:读取数据说明

                0x401=8‘h00,BID为0,ADJCNT为0,如下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第三:读取寄存器数据

读出数据得出0x401=00,符和预期,正确?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参数ADJDIR、PHADJ、LID

第一:预期

读出数据与写入数据一致,写入数据为ADJDIR为0,PHADJ为0,LID为0.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第二:读出数据确认

参考寄存器表0x402,要读出数为8’h00,如下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读出数据为0x402=8'h00,符合预期,确认正确,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参数SCR、L-1

第一:预期

读出数据与写入数据预期一致,写入数据为SCR打开bit7为高,L为4;即预期值为8‘h83,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第二:读取数据确认

读取寄存器0x403,其值为00,不符合预期,结果错误。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参数F

第一:预期

预期读取的参数F为1,与写入寄存器0x454的F值相同;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第二:读取寄存器值

读取0x404的值,0x404=83,与预期不符,确认错误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Ø 参数M检查

1) 预期值

预期值为4,原因是要有4个通道输出波形,所以要用4个。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配置AD9144寄存器配置456的地址写入03,如下图表示4个。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AD9144配置代码确认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AD9144寄存器读取确认

寄存器406预期读取值为03,实际值为00。配置不正确?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5) IP核寄存器说明

IP核 的AXI寄存器地址810bit0至bit7控制M的参数,M=4,bit0至bit7的值为8’h3。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6) IP核配置代码确认

检查AD9144的代码,如下图:

AXI设置,第13个地址是2064(16'h810),值为986883(32'hF0F03),最低8位是3=M-1,预期正确。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Ø 参数N检查

1) 预期值

预期值为16,表示采样分辨率为16。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457[4:0]=8'h0F,表示采样分辨率为16如下图所示:

3) AD9144配置代码确认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AD9144读取值确认

5) IP核寄存器配置说明

    AXI寄存器810[12:8]=8'h0F,表示分辨率N=16

IP核配置代码确认

6) IP核代码确认

检查AD9144的代码,AXI设置,第13行地址是2064(16'h810),值为986883(32'hF0F03),第8bit到第12比特是15=N-1,预期正确。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7) IP核读取寄存器确认

Ø 参数NP

1) 预期

预期NP为16,表示实际分辨率为16bit。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458[4:0]=8'h0f表示实际分辨率为16bit,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458[4:0]=8'h0F,表示NP为16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4) AD9144读取寄存器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810第16至第20bit表示NP,0x810[20:16]=8'h0f表示NP-1 NP=16,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检查AD9144的代码,AXI设置,第13个地址是2064(16'h810),值为986883(32'hF0F03),第16到第20比特是15=NP-1,预期正确。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AD9144寄存器地址458 bit0-4控制NP的值,NP=16,458[4:0]=8’hf。

AXI寄存器地址810bit16至20控制NP的值,NP=16,810[20:16]=8‘hf。

俩边都符合预期。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Ø 参数CS

1) 预期

预期CS=0,表示每个采样的控制符为0bit;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457[7:6]=8'h00表示CS=0,如下图所示: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3) AD9144代码确认

       0x457[7:6]=8'h00,如下图所示:

4) AD9144寄存器读取确认

5) IP核寄存器确认

寄存器0x810[25:24]=8'h00表示cs=0,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检查AD9144的代码,AXI设置,第13个行是2064(16'h810),值为986883(32'hF0F03),第24 到第25比特是00=CS如下图所示: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Ø 参数L

1) 预期

预期L=8,表示有8个通道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控制L=8的寄存器一共有3个,0x453,0x47D,0x201;

       0X453[4:0]=8'h07;

       0x47D =8’hff ;

       0x201  =8'h00;

表示L=8 。如下图所示: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201=00;0x453[4:0]=8'h07和0x47D=8'hff 表示L=8,如下图所示

4) 读取寄存器确认

5) IP核寄存器设置

寄存器0x80c[28:24]表示L-1,0x80c=8’h07表示L=8,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寄存器0x80c[28:24]表示L-1,0x80c=8’h07表示L=8,如下图所示

第12行代码表示10进制的地址2060即16进制0x80C,0x80C[28:24]=8‘h07表示L-1.即L=8。

           0x80c=7000000;如下图所示:

7) 读IP核寄存器地址

Ø 参数LID BID DID

1) 预期

       LID表示匹配发送侧的通道ID,预期为0;

       BID表示匹配发送端的BANK  ID,预期为0;

       DID表示匹配发送端的设备ID ,预期为0.

2) AD9144寄存器配置说明

      0x450=8'h00表示DID=0;

      0x451=8'h00 表示BID=0;

      0x452=8‘h00,表示LID=0;

如下图所示:

3) 寄存器代码确认

寄存器0x450=8’h00;表示DID为00

寄存器0x451=8'h00;表示BID 为00

寄存器0x452=8'h00;表示LID为00

如下图所示

4) 读寄存器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80C[7:0]=00,表示DID为0;

寄存器0x80C[11:8]=00,表示BID为0;

寄存器0x80C[20:16]=8'h00,表示LID为0;

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0x80C[7:0]=8'h00;

       0x80c[11:8]=8'h00;

       0x80c[20:16]=8'h00;

即第12行寄存器2060(0x80c)的值为7000000000(7000000)

确认正确,如下图所示:

Ø 参数HD

1) 预期

预期HD=1,表示打开高帧率模式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45A[7]=1,表示HD=1打开高帧率模式;

如下图所示: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45A[7]=1,表示HD=1,打开高帧率模式;

如下图所示:

4) AD9144寄存器读取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814[16]表示HD,0x814[16]=1,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0x814[16]=1,第14行代码寄存器地址2068(0x814)的值为983883(F0F03),第16bit为1;

如下图所示:

7) IP核读取寄存器确认

AD9144寄存器地址45A[7]控制 HD参数,寄存器地址459[4:0]控制s参数,453[7]控制扰码是否打开,并且寄存器地址0x00C也控制扰码HD=1 S=1扰码打开  即45A[7]=1,459[4:0]=0,453[7]=1;

AXI寄存器地址814[0]控制扰码,814[12:8]控制S,814[16]表示HD ,HD=1 S=1,扰码打开,即814[0]=1,814[12:8]=0000,814[16]=1,0X00C=1;

AXI寄存器地址为814的值为十进制65537

0X0C的值为1

Ø 参数F

1) 预期

参数F预期值为1,表示每一帧有1个控制符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地址0x545=8'h00表示F-1 F=1;如下图所示: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545=8'h00,表示F=1,如下图所示:

4) 寄存器读取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020控制参数k-1;K=1,0x020=8’h00;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第八行寄存器地址32(0x20)的值为0(8'h00);表示k=1;如下图所示: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Ø 参数K

1) 预期

        K=32,表示有32个多帧组成一帧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455=8’h1F表示,k=32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第36行,寄存器0x455=8'h1F,表示K=32。如下图所示

4) ad9144寄存器读取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024=8'h1f =F-1,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第9行,寄存器36(0x024)的值为31(8’h1F);31=K-1;如下图所示: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Ø LANE通道被使用

1) 预期

        L=8 ,表示8个通道都被使用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通道全部被使用,有俩个寄存器控制分别为0x201、0x47D

       0x201=8'h00表示全部通道都使能;

       0x47D=8'hFF表示8个通道都连接;如下俩图所示。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201=8‘h00;和0x47D=8’hff表示全部通道都被使用,如下图所示:

4) AD9144寄存器读取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028每比特拉高表示这一通道被使用,例如7表示0至2通道被使用。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第10行 40(0x028)为255(8‘hff)表示全部通道都使用

确认正确,如下图所示:

7) IP核寄存器代码读取

Ø 参数 Subclass模式

1) 预期

        Subclass 1模式,表示使用外部参考时钟进行同步;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458[7:5]=01表示是子类1模式。

如下图所示: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0x458=8’h2F,0x458[7:5]=01,表示子类1模式,如下图所示:

4) AD9144读数据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寄存器0x02c=01表示子类1;如下图所示: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第11行代码,寄存器44(0x02c)的值为1(1),表示子类1模式;

如下图所示:

7) IP核寄存器读取确认

Ø 扰码

1) 预期

扰码为1表示打开扰码。

2) AD9144寄存器说明

3) AD9144寄存器代码确认

4) AD9144寄存器读取确认

5) IP核寄存器说明

6) IP核寄存器代码确认

7) IP核寄存器寄存器读取

反复确认后,相关参数配置正确,但上板472寄存器的值依旧为00,没有同步上。

Ø 读相关寄存器检查参数是否配置进AD9144芯片

AD9144读相关寄存器配置代码如下所示:

1.2 mdyFmcAd9144各个模式配置步骤
  mdyFmcAd9144各个模式配置步骤见链接《mdyFmcAd9144各个模式配置步骤》https://qr.dingtalk.com/page/yunpan?route=previewDentry&spaceId=5125287837&fileId=58471550793&type=file

1.3  MODE2模式下TXDATA的理解
1.3.1 tx_data的定义

如图所示:tx_tdata是以32为1组,每组对应1条lane的数据。[31:0]是给lane0使用的,[63:32]是给lane1使用的。

1.3.2 mode2模式下tx_tdata理解

图1

图2

推测 mode2模式下,tx_tdata的数据格式猜测1

从上俩图中可以提取一些关于tx_tdata数据格式的要点:

a. 首先,serdes先发并行数据的低位;

b. 图1中又可以看到,J15首先收到,然后是J14,一直到J0,然后下一个J15,J14;

c. 图2中tx_tdata[31:0]先发送I0[8],然后是I0[9],I0[10],…,I0[15],I1[8],I1[9],I1[10],…,I1[15],I2[8],I2[9],…,一直到I3[15];

d. 图2中lane0先收到I0[8],然后是I0[9],I0[10],…,I0[15],I1[8],I1[9],…I1[15],一直到I3[15];

可以推测出:

a. serdes的一个采样点由{J15,J14,J13,…J0}组成;

b. 图1中的第一条serdes的J15对应着图2中的tx_tdata[31:0]中第一个发送的数据I0[8],对应着lane0中首先收到的I0[8];图1中的第一条serdes的J14对应着图2中的tx_tdata[31:0]中的第二个发送数据I0[9],…,图1中的第一条serdes的J8对应着图2中tx_tdata[31:0]的第八个发送数据I0[15],对应着lane0第8个接收的数据I0[15],图一中第一条serdes发送的J0对应着图2中的tx_tdata[31:0]的第16个发送数据I1[15]。依次类推。

c. 图2中I0[8]对应着tx_tdata[31:0]中的最低位tx_tdata[0],I0[15]对应着tx_tdata[31:0]的tx_tdata[7],I3[15]对应着图2中的tx_tdata[31:0]的tx_tdata[31],依次类推,可以列出图1中serdes与图而中tx_tdata发送数据和lane收到数据的映射关系,如下表所示。

DAC0

sample0

数据先后顺序

SEDRES0

lane0收到数据

tx_tdata[31:0]

1

J15

I0[8]

tx_tdata[0]

2

J14

I0[9]

tx_tdata[1]

3

J13

I0[10]

tx_tdata[2]

4

J12

I0[11]

tx_tdata[3]

5

J11

I0[12]

tx_tdata[4]

6

J10

I0[13]

tx_tdata[5]

7

J9

I0[14]

tx_tdata[6]

8

J8

I0[15]

tx_tdata[7]

9

J7

I1[8]

tx_tdata[8]

10

J6

I1[9]

tx_tdata[9]

11

J5

I1[10]

tx_tdata[10]

12

J4

I1[11]

tx_tdata[11]

13

J3

I1[12]

tx_tdata[12]

14

J2

I1[13]

tx_tdata[13]

15

J1

I1[14]

tx_tdata[14]

16

J0

I1[15]

tx_tdata[15]

sample1

先后顺序

SEDRES0

lane0收到数据

tx_tdata31:16]

1

J15

I2[8]

tx_tdata[16]

2

J14

I2[9]

tx_tdata[17]

3

J13

I2[10]

tx_tdata[18]

4

J12

I2[11]

tx_tdata[19]

5

J11

I2[12]

tx_tdata[20]

6

J10

I2[13]

tx_tdata[21]

7

J9

I2[14]

tx_tdata[22]

8

J8

I2[15]

tx_tadata[23]

9

J7

I3[8]

tx_tdata[24]

10

J6

I3[9]

tx_tdata[25]

11

J5

I3[10]

tx_tdata[26]

12

J4

I3[11]

tx_tdata[27]

13

J3

I3[12]

tx_tdata[28]

14

J2

I3[13]

tx_tdata[29]

15

J1

I3[14]

tx_tdata[30]

16

J0

I3[15]

tx_tdata[31]

DAC1

sample0

先后顺序

SEDRES0

lane1收到数据

tx_tdata[63:32]

1

J15

I0[0]

tx_tdata[32]

2

J14

I0[1]

tx_tdata[33]

3

J13

I0[2]

tx_tdata[34]

4

J12

I0[3]

tx_tdata[35]

5

J11

I0[4]

tx_tdata[36]

6

J10

I0[5]

tx_tdata[37]

7

J9

I0[6]

tx_tdata[38]

8

J8

I0[7]

tx_tdata[39]

9

J7

I1[0]

tx_tdata[40]

10

J6

I1[1]

tx_tdata[41]

11

J5

I1[2]

tx_tdata[42]

12

J4

I1[3]

tx_tdata[43]

13

J3

I1[4]

tx_tdata[44]

14

J2

I1[5]

tx_tdata[45]

15

J1

I1[6]

tx_tdata[46]

16

J0

I1[7]

tx_tdata[47]

DAC1

sample1

先后顺序

SEDRES1

lane1收到数据

tx_tdata[63:32]

1

J15

I2[0]

tx_tdata[48]

2

J14

I2[1]

tx_tdata[49]

3

J13

I2[2]

tx_tdata[50]

4

J12

I2[3]

tx_tdata[51]

5

J11

I2[4]

tx_tdata[52]

6

J10

I2[5]

tx_tdata[53]

7

J9

I2[6]

tx_tdata[54]

8

J8

I2[7]

tx_tdaat[55]

9

J7

I3[0]

tx_tdaat[56]

10

J6

I3[1]

tx_tdaat[57]

11

J5

I3[2]

tx_tdaat[58]

12

J4

I3[3]

tx_tdaat[59]

13

J3

I3[4]

tx_tdaat[60]

14

J2

I3[5]

tx_tdaat[61]

15

J1

I3[6]

tx_tdaat[62]

16

J0

I3[7]

tx_tdaat[63]

DAC3

sample0

先后顺序

SEDRES3

lane3收到数据

tx_tdata[127:96]

1

J15

Q0[0]

tx_tdata[96]

2

J14

Q0[1]

tx_tdata[97]

3

J13

Q0[2]

tx_tdata[98]

4

J12

Q0[3]

tx_tdata[99]

5

J11

Q0[4]

tx_tdata[100]

6

J10

Q0[5]

tx_tdata[101]

7

J9

Q0[6]

tx_tdata[102]

8

J8

Q0[7]

tx_tdata[103]

9

J7

Q1[0]

tx_tdata[104]

10

J6

Q1[1]

tx_tdata[105]

11

J5

Q1[2]

tx_tdata[106]

12

J4

Q1[3]

tx_tdata[107]

13

J3

Q1[4]

tx_tdata[108]

14

J2

Q1[5]

tx_tdata[109]

15

J1

Q1[6]

tx_tdata[110]

16

J0

Q1[7]

tx_tdata[111]

DAC3

sample0

先后顺序

SEDRES3

lane3收到数据

tx_tdata[127:96]

1

J15

Q2[0]

tx_tdata[112]

2

J14

Q2[1]

tx_tdata[113]

3

J13

Q2[2]

tx_tdata[114]

4

J12

Q2[3]

tx_tdata[115]

5

J11

Q2[4]

tx_tdata[116]

6

J10

Q2[5]

tx_tdata[117]

7

J9

Q2[6]

tx_tdata[118]

8

J8

Q2[7]

tx_tdata[119]

9

J7

Q3[0]

tx_tdata[120]

10

J6

Q3[1]

tx_tdata[121]

11

J5

Q3[2]

tx_tdata[122]

12

J4

Q3[3]

tx_tdata[123]

13

J3

Q3[4]

tx_tdata[124]

14

J2

Q3[5]

tx_tdata[125]

15

J1

Q3[6]

tx_tdata[126]

16

J0

Q3[7]

tx_tdata[127]

结合上述表格,可以推测出AD9144 mode2模式下,tx_tdata的输出格式为:

DAC0_sample0={tx_tdat[0],tx_tdata[1],…,tx_tdata[15]};

DAC0_sample1={tx_tdata[16],tx_tdata[17],tx_tdata[18],…,tx_tdata[31]}

DAC1_sample0={tx_tdat[32],tx_tdata[33],…,tx_tdata[47]};

DAC1_sample0={tx_tdata[48],tx_tdata[49],tx_tdata[50],…,tx_tdata[63]}

DAC2_sample0={tx_tdat[64],tx_tdata[65],…,tx_tdata[79]};

DAC2_sample1={tx_tdata[80],tx_tdata[81],tx_tdata[82],…,tx_tdata[95]};

DAC3_sample0={tx_tdat[96],tx_tdata[97],…,tx_tdata[111]};

DAC3_sample1={tx_tdata[112],tx_tdata[113],tx_tdata[114],…,tx_tdata[127]};

推测mode2模式下,tx_tdata的数据格式推测2

如图所示:mode2一共有4个dac,4条lane。可以推测出tx_tdata作用。

dac0_sample0={tx_tadata[7:0],rx_tadata[15:8]};//DAC0 sample0【为什么是这么赋值?为什么是sample0,而不是1?】

dac0_sample1={tx_tdata[23:16]rx_tadata[31:24]}//DAC0 sample1

dac1_sample0={tx_tadata[39:32],rx_tadata[47:40]};//DAC1 sample0

     dac1_sample1={tx_tdata[55:48]rx_tadata[63:56]}//DAC1 sample1

dac2_sample0={tx_tadata[71:64],rx_tadata[79:72]};//DAC2 sample0

dac2_sample1={tx_tdata[87:80]rx_tadata[95:88]}//DAC2 sample1

dac3_sample0={tx_tadata[103:96],rx_tadata[111:104]};//DAC3 sample0

dac3_sample1={tx_tdata[119:112]rx_tadata[127:120]}//DAC3 sample1

1.3.3 mode2 模式下tx_tdata的验证
序号

波形幅度

波形形状描述

1

2

Ø 为什么通道LANE每个时钟传输的4字节的数据,高16比特位sample1,低16bit为sample2

a. 第一个通道进行赋值

通过vioIP和,给tx_data[31:0]赋值为tx_tdata=[8'h70,8,h60,8'h30,8'h00] 。如下图所示:

观察示波器,观察到的现象为:160M的波形,幅度为396mv。如下图所示

b. 将tx_tdata[7:0]和tx_tdata[15:8]的数据进行对换,其它俩字节数据保持不变,tx_tdata=[8'h70,8'h60,8'h00,8'h30],vio赋值如下图所示。

观察示波器现象:160M的波形,幅度值为200mv,如下图所示

c. 将tx_tdata[15:0]与tx_tdata[31:16]数据进行对换,验证sample0和sample1的问题

      tx_tdata=[8'h30,8'h00,8'h70,8'h60],如下图所示。

观察到的示波器图形为:160M波形,幅度值为395mv,如下图所示

d. tx_tdata=[00,00,80,00] ,vio赋值如下图所示

观察到波形:

e. tx_tdata=[00,00,80,00],vio赋值如下所示

f. tx_tdata=[8'h7f,8,hff,8'h00,8,h80],vio如下所示

观察到的波形如下所示。

g. tx_tdata=[00,80,7f,ff],VIO如下所示。

观察到的图形

h. tx_tdata=[00,80,ff,7f],vio如下所示

波形如下所示:

i. tx_tdata=[ff,7f,00,80] ,VIO如下所示

波形如下所示:

j. 设计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计数周期为4,按以下方式进行赋值:

cnt=0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00f0,16'h0080];

cnt=1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0ff,16'h00ff];

cnt=2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00,16'hffff];

cnt=3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0f,16'hff7f]。

代码如下所示:

示波器波形如下所示:

k. 设计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计数周期为4,按以下方式进行赋值:

cnt=0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0080,16'h00f0];

cnt=1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00ff,16'hf0ff];

cnt=2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ff,16'hff00];

cnt=3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7f,16'hff0f]。

代码如下所示。

波形如下所示:

l. 设计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计数周期为4,按以下方式进行赋值:

cnt=0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0000,16'hff1f];

cnt=1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3f,16'hff2f];

cnt=2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5f,16'hff4f];

cnt=3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6f,16'hff7f]。

波形图为:

m. 赋值方式为:

cnt=0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1f,16'h0000];

cnt=1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3f,16'hff2f];

cnt=2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5f,16'hff4f];

cnt=3时,第一个通道数据tx_tdata=[16'hff7f,16'hff6f]。

由于篇幅有限,请继续关注AD9144笔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