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提取XRC

楼主(2025-03-06):
条件:只拥有cdl和gds,但是cdl和gds只是很多个cell的整合,也就是把多个cell的cdl和gds分别合成了一个cdl和gds文件,没有调用关系等其它信息;

需求:需要把cdl和gds文件中对应的cell提出XRC后仿参数,因为里面cell太多,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比较简单,请赐教,感谢!

网友A:
写个脚本吧,给出cell list, 设置save的格式和名称,工具可以从cdl和gds文件中读取各个cell,分别做X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脚本吧,给出cell list, 设置save的格式和名称,工具可以从cdl和gds文件中读取各个cell,分别做XRC ...

谢谢,但是我不会写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