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幫忙寫個skill 能一鍵讓MOS左右長出dummy poly

楼主(2025-03-06):
幫忙寫個skill 能一鍵讓MOS左右長出dummy poly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多晶和有源区叫什么名字,我作为可选参数了,你可以修改。没有标上下伸出多少,我按默认0.1的可选参数写的。

用法示例,选中instance,在CIW里输入:

AddDummyPoly(css())

网友:
pcell里面没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点评):
用GDS轉製程所以沒有PCELL

网友B:
你用virtuoso自带的制作pcell的功能就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多晶和有源区叫什么名字,我作为可选参数了,你可以修改。没有标上下伸出多少,我按默认0.1的可 ...

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virtuoso自带的制作pcell的功能就能做

可以教學一下嗎?

网友:
这个版本比较老了可以参考下。

eetop.cn_The_Steps_of_Keep_Pcell_Streamout_and_Streamin (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