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5-03-06):
求助!!图中LDO的环路稳定性如何分析?感觉像片外补偿+片内补偿。A1输出节点向前向后接两个miller电容该如何分析?A2同时存在两个小环路该如何分析?

网友A:
cm1看起来像检测输出变化用来增强瞬态特性的,A1内部的miller应该对A2没有影响,A2向后应该不是米勒补偿,好奇问问为什么A2的正端要接到电流镜的栅呢

网友B:
10uF的电容还需要考虑瞬态增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1看起来像检测输出变化用来增强瞬态特性的,A1内部的miller应该对A2没有影响,A2向后应该不是米勒补偿, ...

请问Cm1具体是如何增强瞬态响应的呢?A2向后的电阻电容串联如果不是miller补偿的话会是什么功能呢?个人理解A2带反馈的接法整体可以看成EA到power管的buffer,不知道理解正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uF的电容还需要考虑瞬态增强吗

这确实是一个快速瞬态响应的LDO,输出大电容可以增强瞬态响应,但是我的疑问是输出大电容已经是片外补偿了,为什么片内还要连接这么多的电容使片内极点变小呢?关于这个电路如何增强瞬态响应我也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