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数分频杂散请教

楼主(2025-03-06):
小弟最近在学小数分频的PLL,现在采用的是多位量化的单环DSM做的。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分数杂散产生的频率fsupr=K*fref/L; K是1.2.3.....;fref是参考时钟,在我这里面是20M,而L表示DSM序列长度的模,理论上小数位数越高,L越大。那么产生的杂散就会非常靠近输出时钟,而被淹没在底噪中。我现在观测到频谱220M位置处有一根刺,想知道这个刺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也属于fsupr吗,然后我也不知道这根刺有什么危害?
现在我给的小数是0.6484375,应该周期很长才对?

第二个问题是小数分频精度的问题,我做的DSM调制器我跑过输入是正弦波的时候的精度,ENOB能有18bit以上;但是我给直流量,我对输出量化器结果做平均,差值在4mV以内,这个是因为DSM失调导致的吗?类似死区这样,没办法鉴别?

网友A:
先不说杂散的情况,你这DSM是模拟电路实现的?为什么还要考虑ENOB,失调这些玩意,或者说你的DSM不是用来调制分频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杂散的情况,你这DSM是模拟电路实现的?为什么还要考虑ENOB,失调这些玩意,或者说你的DSM不是用来调 ...

是模拟电路实现的,多位量化出来的结果通过累加器进位控制MMD分频。因为小弟之前是做模拟的DSM的,现在毕业论文写的用DSM实现小数分频,想着可以直接拿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模拟电路实现的,多位量化出来的结果通过累加器进位控制MMD分频。因为小弟之前是做模拟的DSM的,现在毕 ...

不一样的,分频器输入本身就相当于数字信号,DSM来调制MMD都是全数字DSM,不会用模拟的做法来做的。用数字做就不会有模拟上的那些失调,ENOB这些问题,数字逻辑是完全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分频器输入本身就相当于数字信号,DSM来调制MMD都是全数字DSM,不会用模拟的做法来做的。用数 ...

破大防了。现在只能将就着用了,小弟没不太懂数字的本来想着把几个拼起来凑合完事了,感觉要完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破大防了。现在只能将就着用了,小弟没不太懂数字的本来想着把几个拼起来凑合完事了,感觉要完蛋了。 ...

别急,数字做个全数字DSM很简单的事,你想要仿真的话可以先用PLLMMLIB里面自带的数字DSM,可以跑tran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急,数字做个全数字DSM很简单的事,你想要仿真的话可以先用PLLMMLIB里面自带的数字DSM,可以跑tran没问 ...

我先用模拟的做做性能吧,因为没学过数字,现在转应该也来不及了还是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