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中 Dummy 的摆放问题

楼主(2025-03-06):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画版图时遇到了如下的疑惑:对于 1:1,multiplier 均为 1 的电流镜管 A 和 B,如何摆放比较好?小弟现在有两个思路:
1、DA DB A B DB
2、DA A B DB
对于 1,A 为质心,DB 与 B 共 A 的质心,但是从 Dummy 的角度来看,A 左边就有了两个 Dummy,B 右边只有一个 Dummy,这样就有了不对称;
对于 2,虽然对称,但 A 与 B 又没有共质心;
小弟在这里有些迷茫,到底哪种摆放方式更好?是否还有更好的摆放方式?还望坛内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先说工艺,再讨论版图。

130nm就能看到LOD和WPE效应,65nm工艺几乎肯定器件模型就已经包含了这两个效应。

AB首先要满足器件版图效应绝对相等,然后再考虑所谓的质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工艺,再讨论版图。

130nm就能看到LOD和WPE效应,65nm工艺几乎肯定器件模型就已经包含了这两个效应。

感谢大神回复,小弟用的是55nm的工艺,如果让器件效应相等的话,是否第二种摆放方式更好一些?

网友:
为什么AB中间要加dummy呢?是如何考虑的,这样的方式能避免wpe、lod吗

网友:
a和b的个数 两个摆法个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