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单独后仿和放在环路里后仿频率差别很大

楼主(2025-03-06):
如题:电源电压是1.1v
VCO(包括buffer)单独模块后仿FVCO=300MHz@Vc=0.35v,FVCO=1GHz@Vc=0.6v,此结果相比前仿真频率掉了几十MHz,属于正常,但进行环路后仿的时候发现FVCO=600MHz@Vc=1v
为了验证做了以下尝试:
(1)将环路里面的PFD、CP、LPF都用寄生文件,而VCO使用原理图,仿真得到结果正常
(2)将环路里面其他模块都使用原理图,VCO使用寄生文件,仿真结果异常
(3)在环路里面将LPF输出的Vc控制电压切断,采用理想的电压源给到VCO,输出频率仍然异常
(4)单独仿真VCO后仿和前仿真的时候,除了Buffer,没有带后面的分频器,目前这个带分频器的仿真正在进行
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嘛?

网友:
插眼学习一下

网友A(2025-04-29):
大佬,想请教一下如何将环路中PFD CP LPF 寄生文件和VCO原理图组合在一起进行环路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想请教一下如何将环路中PFD CP LPF 寄生文件和VCO原理图组合在一起进行环路仿真的? ...

Config里面把你想用寄生文件仿真的模块用寄生文件替换原理图,VCO 不替换就行了

楼主:
原因是前仿真不收敛挂了cmin,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