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种clk delay的差异是什么?

楼主(2025-03-06):
这两种有啥差异呢?请教下

网友:
功耗不同 其次增大节点电容会导致波形的transition slope降低 而串联Inverter不会

网友:
first one is better for slew rate

网友:
1.可以实现2推4推8推16...保证信号完整的情况下实现信号推力的放大,用在全逻辑电路中比较多,有些时候也用来调timing。2的话在路径上挂大负载,不太在乎信号完整性的样子(画的太丑了,看不出来挂的啥),应该是用在那种恒定的DC信号,用在模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