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负载突变仿真

楼主(2025-03-06):
为什么我的LDO负载突变仿真没有过冲?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10mA

网友:
不是没有过冲,看起来你负载电流从0到10mA之后,电路就已经死了,然后你的负载电流重新变成0了之后再缓慢起来了。不知道你这边是不是又特殊设置,说错勿怪哈

网友:
负载不是很大,看你负载的跳变时间设置是多少,你可以多方面验证的,比如1n/10ns跳变100mA,或者减少输出电容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我串联的ESR电阻太小了,并且并连了一个1p的理想电容